一小段短文,该如何翻译才朗朗上口?

楼主(2016-05-01):
短文如下,欢迎各位指导和参与。

Simplicity

Today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simplicity. How many of you in this room think about this matter? Let me see a show of hands. Think about your life. Is there clutter? What are you doing to create long-term happiness? Ask yourself about the things you value. Prioritize them. Let go of unnecessary things and people. Am I asking you to stop having fun? No. but if we voluntarily simplify our lives, we can experience more of what we have. The world is busy enough. Let’s create substance. My question to you: Will you simplify your life now or later?

网友:
原文就很朗朗上口啊!

网友(点评):
关键在于如何转换成汉语。并且能够说得朗朗上口。

楼主:
赞楼上两位是社区里面有听德有口德的两个ID。社区里面还有一些这样的ID,但不会很多。

楼主:
@老鹰 求助:为毛楼层排序会有实际与层数有差别的变化?

网友(点评):
因为系统认为我在灌水,自动隐藏了。

网友(点评):
楼上那位,要是把笑脸放到文字前面,也就被认为灌水了。

网友(点评):
如果系统这样识别跟帖是否灌水,是否有点不尽如人意?

网友A:
一部分看不懂啊

补充内容 (2016-5-1 18:28):
字面意思是少是新的多,有点失去才能得到更多的意味,但具体意思看不懂

网友(点评):
这句你也会不懂吗:Less is the new more.

网友(点评):
简化是抽象的前期步骤。

网友(点评):
摈弃无谓的繁琐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网友B:
凑个热闹。如果不强求其本意,可以试试这个。
简单
我轻轻的讲,让你的心接受简单。
举起你的手,表达你对此的坦然。
回顾来路,生活是否杂乱?
你匆忙间,又在对哪种祈愿打算?
问自己,生活中熟贵熟贱?
然释然,何必在乎那些没用的麻烦。
你问我,为何阻止你继续寻欢?
朋友啊,如果你自愿生活简单,
会发现,你比自己想象的富有、浪漫。
世界在不停飞转,我们困于其间。
朋友,你何时让心变得简单?

不过,原文怕只是在讲人应该简朴,生活应当简朴。觉得没有意境啊。

网友(点评):
不是没有意境。是没有直接的浪漫意境。你的浪漫表现比较直接一些。但风格与原文迴异。

网友(点评):
原文的确是严肃有余,浪漫不是不足而是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凑个热闹。如果不强求其本意,可以试试这个。
简单 我轻轻的讲,让你的心接受简单。举起你的手,表达你对 ...

但是,徐志摩的浪漫与达芬奇的是很不同的。

网友(点评):
达芬奇在我心里就是神一般的人物,上帝派给人类的的奇才

网友(点评):
关于Simplicity,达芬奇有句话: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看不懂啊

网友:
简化
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简化。在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举手让我看看!想想你们的生活,是否琐事繁多?想想你们为创造长远的幸福都做了些什么?放下那些不必要的事物!问问你们自己都有哪些追求,优先考虑他们!什么?你们以为我要(你们)放弃娱乐?不是的!如果我们主动简化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体验生活中的更多乐趣。这个世界已经够繁忙的了,让我们简化我们的生活吧!我的问题是 ︰ 现在?还是将来?

网友(点评):
我感觉你还有潜力。这里有点过于谨慎。首先就是那个“想想你们的生活,是否琐事繁多”里面的“琐事繁多”,是否可以直接翻译成“杂乱无章”?

网友(点评):
因为“clutter”一词的意思就是杂乱。

网友C:
成功学讲演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学讲演稿?

这个应该是成功学方面对simplicity的解释:

网友:
大侠,无意冒犯。所谓的意境也不是说原文写得不好。只是感觉这段文字只是某部宏篇的开言,本身是一种平淡的味道。而短篇的平淡就容易让人失去兴趣,可以做到朗朗,但难以上口。所以,才有那么一说。

如果仅就词句通顺、通俗而言,其实,沿原文直译就能满足要求了,毕竟不是很繁琐的词句。当然,个人偏好浪漫主义,但很欣赏逻辑缜密的理性主义。

网友(点评):
你没有冒犯。我有什么言辞不当之处也请你海涵。

网友(点评):
我其实更看重参与。

网友(点评):
没有,大侠没有言辞问题。只是就意境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