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华中数控的老师傅请进帮看看

楼主(2016-05-01):
我以前用过广数980系列
一次装夹做六个产品  ,用主程序  调副程序做六次就可以解决了。坐标问题是用的G50,G50用在副程序里面,做一个产品,坐标推进一个产品的距离(依次做六个产品)。主程序结束的时候,还是靠G50一次退回原坐标。这样实现一次装夹,做六个产品。
用新代系统的数控车床没做过,请问下   用前面我说980那种方式可以做么。如果不可以是不是就得按照新代系统里面的指令G54-G59.这个没用过。
请教G54-G59的指令格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不对哈。我理解为每次调用副程序之前,先用G54-G59调整坐标,依次调用6次副程序。每次调用只能执行一次(加工一个产品)。

网友:
理论上可行,不上料空运行试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到底是新代还是华中的呀

网友:
华中用G92从设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