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6-05-01):
前辈们好,如图,我想用电机及带传动把这块面板带着做轻微的旋转,只知面块重量150KG,长5M,请问我该如何选择电机这块?以及电机和减速机传动这块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轻微摆动?舞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微摆动?舞台效果?

对对对,就是摆动成第二章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