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密封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6-05-02):
       在设计中遇到一个密封的问题,设备是一个切割机,但粉尘很大而且还有冷却液,所以考虑用机械密封。这里选用了104型的机械密封,就是图中的机械密封。然后有几个疑问:
1.图上的L1是我机械密封压紧时的长度,那我设计时是否需要以这个长度为工作尺寸?
2.图上机械密封的安装方式,左边是一个内孔比轴大,做个配合沉头与机械密封配合。右边是直接穿过轴,但是轴穿出另一头的时候需要配合吗?还是说有间隙也可以?还说说还需要加多一种密封方式来密封?

网友A:
左边是必须有径向间隙的,右边的直径和端面都必须要配合,端面主要是垂直度,旋转时保证压力均匀,直径则是保证密封,橡胶允许的变形范围是比较大的,所以公差可以比较大,但粗糙度要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必须有径向间隙的,右边的直径和端面都必须要配合,端面主要是垂直度,旋转时保证压力均匀,直径则是 ...

呃,大概明白了。

网友B:
机械密封事由动环和静环组成,和轴事间隙配合,通过压紧动环实现密封!!常用在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密封事由动环和静环组成,和轴事间隙配合,通过压紧动环实现密封!!常用在泵上!!

大概知道了。谢谢

网友(2016-07-04):
涨知识了

网友(2021-10-28):
切割机的话,用这个可能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