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查的资料

楼主(2016-05-02):
   一、铝合金的加工特点

   铣削铝合金主要有如下几大特点;

   1、铝合金硬度低
   相比钛合金与其它淬火钢,铝合金的硬度较低,当然热处理过,或者压铸铝合金的硬度也很高。普通铝板的HRC硬度一般都在HRC40度以下。因此在加工铝合金时,刀具的负载小。又因为铝合金的导热性能较佳,铣削铝合金的切削温度比较低,可以提高其铣削速度。

   2、铝用合金塑性低
   铝合金的塑性低,熔点也低。加工铝合金时其粘刀问题严重,排屑性能较差,表面粗糙度也比较高。其实加工铝合金主要就是粘刀与粗糙度效果不好。只要解决粘刀,加工表面质量这两大问题,铝合金加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刀具易磨损
   因为采取不适合的刀具材料,加工铝合金时,往往因为粘刀,排屑等问题导致刀具磨损加快。

   二、加工铝合金用什么铣刀?

   加工铝合金一般用3刃铝用铣刀,其次因为加工情况的差异,很可能会用到2刃球头刀,或4刃平底刀。但东莞达海建议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选用3刃平底立铣刀。

   1、铝用钨钢铣刀的选择
   刃数一般是3刃,材料一般选择YG类硬质合金,这样可以减少刀具与铝合金的化学亲和力。一般数控刀具品牌都有加工铝合金专用铣刀系列产品。

   2、高速钢材质
   高速钢铝用铣刀较为锋利,也可以很好的加工铝合金。

   三、铣削铝合金的切削参数

   加工普通铝合金一般可以选择高速大进给铣削。其次尽可能选择较大的前角,增大容屑空间,减少粘刀的现象。如果是精加工铝合金。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