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求解决电推杆自动折叠板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6-05-02):
本人设计了一个能折叠收放的简单装置(目的是在不使用时减少体积),具体设计方案请看附图,其中背板,a板,b板,c板这四部分都用类似合页方式连接,如图所示背板部分固定在墙上不动,a板和b板能够折叠收起来(具体状态可看另外功能示意图张图),而c板下面安装单向轮,随着ab板的折叠,c板朝背板靠拢达到减少体积的作用,并且ab板2边缘下面安装气杆作为缓冲(具体看图)。
原理上原来是个设计方案没什么问题,但制作时发现1)折叠收放功能因为重量过重导致手动收放不方便,并且需要2人操作比较繁琐。
2)在ab2板边缘下面安装气杆样子很丑,而不安装气杆会导致放板时人手要扶着板边缘让它慢慢放下,否则会拍坏ab板连接位置下面的的支撑脚(图中因为角度问题没有看到,功能示意图为了方便看没有画)。
我想用电推杆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为了a板b板折叠收起来时尽可能没有缝隙采用了将电推杆放在ab板下面中间位置的方案,但因为了2板尽可能合拢的效果导致电推杆折叠好板时必须垂直于地面,所以失败了具体看另外张图。

现在诚心付费求高手提供解决方案(只需要解决用电推杆与力臂达到自动折叠收拉板的机械装置,其他方面已解决)
具体设计要求如下:
1)为了美观需要,电推杆不能安装在ab2板的上面位置和下面边缘位置。
2)为了防止2电推杆不同步问题和减少成本尽可能使用一支电推杆即可。
3)为了尽可能减少体积,在a板b板折叠收起来时2者之间最大空隙不要超过40毫米,如果这2板不能尽可能没有空隙就达不到减少空间的目的。
4)a板下面靠近背板的位置有其他需求,如果有可能将电推杆安排在靠近靠近c板下面那端,因为c板下面安装单向轮,需考虑电推杆推时对c板的受力方向,如果设计不当回将c板与那端的骨架顶翻,如没办法也能接受电推杆安排在靠近背板的方向,只是这样会减少一些功能。
5)在放开时abc三板处于相同平面没有落差
6)abc板都是金属框架上铺木板,金属框架采用20x20毫米的方铁管或者不锈钢管,设计时考虑好电推杆推力点不要长期使用导致金属框架变形,如没办法也可采用框架加强方案让框架更受力,表面的木板不能受力。
7)该装置最上面安装2条多节导轨让c板与框架不翻,但因为多节导轨太丑想取消掉它,取消后会不会对电推杆推拉时产生不利影响?如有可能尽可能在取消上面多节导轨后也能自动收拉板而不会顶翻。
请愿意帮忙解决的朋友在本帖留下联系方式或者私信,也可直接联系本人,费用问题和具体事情我们电话上聊。多谢先!
电话18666095799 陈文强

网友A:
我可以试试,但问题是我怎么联系上你,你是那的人,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但你能用方言接听,确定身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试试,但问题是我怎么联系上你,你是那的人,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但你能用方言接听,确定身份吗?

能啊 我会普通话和白话

网友(点评):
白话是广东话?

网友:
a板最左侧安装电机,使a板翻转90度。abc三板铰接。做得好的话传动都看不到。不用电推杆这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