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楼主(2016-05-02):
有使用豪克能技术加工液压件的朋友吗 给介绍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使用豪克能技术加工液压件的朋友吗 给介绍下

有木有啊?

网友:
劝楼主应该把文字放在题目里

网友:
这是讨论贴吗?

网友A:
楼主认为“豪克能”技术可以加工液压件的那些零件?
“豪克能”虽然说起来不错,其实用处有限。

网友(点评):
轴类零件

网友(点评):
豪克能技术对液压件的泵、阀中的轴类零件没有用处。油缸的活塞杆,普通规格的现在普遍用镀铬光圆钢制作。除非是大型油缸活塞杆,在没有磨加工手段时,也许可以考虑豪克能。其它方面,楼主可否请说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认为“豪克能”技术可以加工液压件的那些零件?
“豪克能”虽然说起来不错,其实用处有限。

说的是,“毫克能”挤压降低表面粗糙度有效果,对保证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就没有办法了。也遇到少量的液压阀芯和孔精密加工的问题,专门加工阀芯的厂家量少不做,前辈如在这方面有高招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