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一下动力学计算,问下那个加速度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6-05-02):
怀旧就该好好算算,要把过程写详细喽!题目如图所示!!

网友A:
y=sqr(1-x^/4),dy=0.5*(1-x^2/4)^-0.5*(dx/dt)=5*(1-x^2/4)^-0.5;再对dy求导(dt)即为a(y),
a(y)=5*-0.5*(1-x^2/4)^-1.5*(dx/dt)=25*(1-x^2/4)^-1.5,x=1,所以a(y)=38.491(m/s^2);
又a(x)=10/dt=0,所以a=a(y)=38.491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很新异

网友(点评):
后面也有个题,你也来看看!

网友(点评):
算算后面贴的题就更好,好期待你的新异算法!

网友:
怀旧个毛,难道楼主自认为现在不需要计算了吗,回去翻翻书,绝对速度 牵引速度和相对速度,速度瞬心。科氏加速度

网友:
楼主的教材是希伯勒《动力学》,鉴定完毕,哈哈,该题目就是速度的合成与分解

网友B:
打字时出错(丢失负号),更正

网友(点评):
你的解题思路帮了我大忙了!总给人眼前一亮!

网友(点评):
问题会持续跟进,感谢你的大驾光临!

网友(点评):
动侠回复里有题求助!望大驾光临!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字时出错(丢失负号),更正。

窃以为此题在忽略钉自转的前提下才能得出此结论,但实际中钉子显然会转的,而且不同位置转速转向不一,所以原题应在机构上加强约束。

网友(点评):
钉转与不转,不会改变动点A的运动状态。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显然忘了钉子和点的区别,估计出题人也忘了,哈哈,虽然题意明白,毕竟是个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字时出错(丢失负号),更正。

动侠把这题也做做吧!(加速度的部分我没算出来!)只能请动侠了!题目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qr(1-x^/4),dy=0.5*(1-x^2/4)^-0.5*(dx/dt)=5*(1-x^2/4)^-0.5;再对dy求导(dt)即为a(y),
a(y)=5*-0 ...

你的方法应该要给赞的,不过我有点疑问:你的是:y=sqr(1-x^2/4),dy=0.5*(1-x^2/4)^-0.5*(dx/dt)
为什么根号里的1-x^2/4没有求导到底写成:y=sqr(1-x^2/4),dy=0.5*(1-x^2/4)^-0.5*(dx/dt)*(-x/2)
我把-x^2/4也求导了=-x/2乘到后面了!请问我错那了!

网友(点评):
您没错,是mech2008发帖时的笔误, 俺上面发完贴不是也改了好几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字时出错(丢失负号),更正。

大哥,百达翡丽的齿轮是你们公司做的吗?神人

网友(点评):
俺所在公司是造滚齿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侠把这题也做做吧!(加速度的部分我没算出来!)只能请动侠了!题目如图:

不知道答案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就差没想到把(2)进行微分了!所以老是觉得少了一个方程求解!原来是从(2)微分得来的!

网友(点评):
这么晚了,劳你大驾光临寒舍,没好好招待真不好意思!只能努力搜些好题来犒劳你了!

网友(点评):
嗯嗯,洗洗睡了,嘿嘿

网友(点评):
人品学品都一品,后续题目会升级更新,绝不是一般的肌肉反应!要加料,跳舞唱歌同台同人同时演出!!哈哈!

网友(点评):
俺能力也就这么点,后面俺恐怕也玩不下去。。。潜水的大侠有不少。。。

网友(点评):
没事抛砖引玉,题目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一下子不会出太难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答案是多少

这题太适合用微分做,大侠的微分学得好,佩服!

网友:
俺觉得吧,题目本身是考察运动学计算,大家算的也不错,但是机构设置上有不严谨的地方,假如这是一个实际的机构,是不能不考虑销钉的自转问题的,而速度是一个矢量,自转不算到速度里吗?加速度呢?其实呢,题目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数学模型,能严谨还是严谨一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