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封闭的直线模组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6-05-02):
看不懂如何实现全封闭的结构

网友A:
就是做了 罩子 别   密封处 有密封条  或者胶    ,这种无尘室 用的多

网友:
图上是不是少结构了,这种应该是双轴心的模组

网友:
这个就是装了防尘带的模组。其电机也装在里面的。

网友:
上面的中间部分光滑的面,实际上是一条薄钢带,它中间拱起来了,藏在滑块下你看不到,拱起来的地方就有连接结构。

网友:
看一下无杆气缸结构,这个就是仿无杆气缸做的。

网友:
www.tjtengdaxin.com,我们公司专业做线性模组的,免费提供二维图和三维图,可以给你一下看看

网友:
金属带只是固定两头,滑块移动的地方刚好被遮住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7-08-01):
引用 网友A:
就是做了 罩子 别   密封处 有密封条  或者胶    ,这种无尘室 用的多

请问下您那边有没有你说的这种无尘室专用的全封闭的直线导轨模组的厂商?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9-01-28):
这里这里,可以加我的微信18202437906

网友(2019-05-14):
我公司生产全封闭式同步带电缸,有兴趣联系微信13328022393;

网友:
内部结构图

网友:
带磁性的薄钢带穿过滑台,盖在上面,拉紧,两端压块压住,底座装上磁性软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