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器的设计

楼主(2016-05-03):
设计中要用到一种阻尼器,我是有一个平台安装再导轨上,需要人工用谁去推进和推出,因为手动推的力不均匀,我想用阻尼器保证人在进退时都能保证稳定的速度,所以我就想用阻尼器了。但是查了一下好像没找到我想要的,像氮气弹簧、液压缓冲器之类的都只能单向控制,假如我用两个又不好控制;或者是用间隙可调的导轨?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类似的阻尼器?我现在是想用气缸,气缸两端装排气节流阀,都不装气管,靠气体排出速度来控制阻尼。

网友A:
应该说具体点儿,或者配个图
现在这样只能靠猜:
1.说明白:是想速度均匀还是速度可控
2.不管是均匀还是可控,不管加阻尼器还是气缸,效果都是有限的
3.如果就是需要一个能够控制手感,那么加一个阻力远远大于原有阻力的东西,思路还是可以的
4.如果需要更精确一点儿,就需要把运动行程放大,让小的行程对应大的动作
   比如摇柄配丝杠螺母、一定比例的杠杆...
具体方案还得看看你实际要做什么,最好有一个图

网友:
有一种叫稳速器的,它可以控制阻尼

我们用过气缸节流的方式来控制速度,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具体点儿,或者配个图
现在这样只能靠猜:
1.说明白:是想速度均匀还是速度可控

  对的,与其加阻尼推,不如加丝杠。

网友:
你需要的是双向阻尼器,保证进给、退出都是稳速,推荐ACE。

网友:
楼主的需求常规阻尼器都做不到,楼主实际上是需要一种自动变阻尼机构,达到一定的速度之后阻尼急剧变大,起到限制作用,这又分为设定速度可调和不可调两种,前者很复杂。

网友:
这个是需要制作支撑的重量吗

楼主:
我只是想推动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速度要稳定。我不需要经常调节,例如调好50mm/S,那不管是哪个人去推,都不能超过这个速度。

楼主:
就好像一个平台夹着几根管,然后手动推过去锯片那里。但是为了保证切管质量的,想控制速度,避免有些人时快时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