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丝方弹簧的加工工艺,或哪里可以做这种弹簧

楼主(2016-05-03):
这种弹簧 我们自己也尝试做了很多  但是都是不成型,排列松散,做出来扭曲成螺旋状,求大神制导

网友A:
学习一下。不过我想知道这种弹簧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不过我想知道这种弹簧用在哪里?

柔性方管,物料输送。用于机床进口位置不固定的上料通道。

网友(2018-01-28):
做成扭曲的形状,定型处理后自动回正成矩形。

网友:
这是用来输送轴承的弹簧滑道吧?
找做弹簧的厂家定做的.线径4mm,材料65Mn,一般100起订.

网友B(2018-04-29):
我做过这样的弹簧,矩形弹簧,类似弹夹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弹簧,矩形弹簧,类似弹夹弹簧的

你还在做?
在是状态下需要紧密排布的。

网友:
圆丝矩形,我见过方丝圆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在做?
在是状态下需要紧密排布的。

嗯,专业做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