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对车载液压马达系统熟悉的?

楼主(2016-05-03):
发动机功率44kw,机械驱动,液压从变速箱一根输出轴取力,液压驱动2个连续工作马达,每个10kw,但马达负载变化很大,如何保证工作的平稳性及能量损失最小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了,以前是机械系统,就是一套机械调速系统,你看农业机械设计的教材,都有,

现在是一套电子系统,会自动平衡速度,油耗,找工程机械的书籍,或者那几个大厂子样本看看吧,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了,以前是机械系统,就是一套机械调速系统,你看农业机械设计的教材,都有,

现在是一 ...

998大侠你好,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液压泵的负载变化比较大,如何匹配液压泵和发动机,使发动机和泵能够很好的工作?目前发动机83kw ,2400r/mim,泵排量45,额定压力31.5MPa

网友(点评):
负载变化大视情况可以用双联泵或负载敏感等

网友(点评):
U大虾说的挺好的了,补充一点,当系统比较大的时候,可以考虑换档系统,大型泵站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点评):
方法是很多,但对你适用不适用,那得细究了,不是随便几句话就ok了的。

网友(点评):
发动机输出系统很多都匹配离合变速系统,但一般车载液压系统不采用换档方式,再说了换档只是改变速度,并不改变功率,最终发动机功一样会上气不接下气,哈哈。您那大家伙采用换档是另一方面考虑。

网友(点评):
还可以考虑马达的串并联,电控切换。

网友:
现代的液压取力器已经挺成熟的了,楼主找下样本肯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了,以前是机械系统,就是一套机械调速系统,你看农业机械设计的教材,都有,

现在是一 ...

翻了几本工程手册,液压部分和我说的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我以前碰到过液压发电,对电力品质要求比较高,但发动机将近200kw,负载功率也就20-40kw左右,具体数据忘了,并且车辆是静止的,大家一起努力最终成功。

而我说的这个将近发动机功率一半了,对发动机影响是比较大的,还有车辆是行驶状态。

车载和地面设备有很大区别,限制比较多。

更麻烦的是这个是民用,没有任何制造加工条件及设备,还得一次搞定,没有推翻重来的机会,也没有条件去试验,因此想找熟悉的大侠请教下。

楼主:
查了一些论文资料,都和我十多年前的方法差不多的,一是怠速调高;二是控制发动机油门;三是控制油泵;四是控制溢流阀(这个还没见到有用的);五是控制马达。上面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调高怠速,然后人工控制油门

网友(点评):
“调高怠速,然后人工控制油门”,频繁掉速,累死人,人懒了总用大油门,车子就成了油老虎。负载敏感变量泵节能,负载大小对速度无影响,方便调节,还可考虑双泵,或双马达串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