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强度校核

楼主(2016-05-03):
现有一圆盘,如图,外径2500,底部支撑直径500中间孔150将圆盘与支撑固定,外周2100到2500处均布载荷50KN,试问如何校验圆盘强度?现圆盘厚度未定,需按照强度去取。材料力学书翻了几本没找到,偷懒来伸手求个公式,或者哪位知道哪本书上有的也麻烦告知下

网友:
  微分求1个点?然后再计算弯矩?

网友:
先把材料力学的研究对象搞清楚,材料力学解决不了。想简单,打开有限元软件,按按钮校核。想搞清楚,老老实实的列平衡方程、相容方程、边界条件,解偏微分方程。

网友:
用软件分析可以嘛?

网友:
你自己明白要什么强度不?压的弯的剪的,扭的呢,稳定的呢,偏载影响不?最好把你工况和要达到的目的说明白,是不是随便就行

网友:
大侠,你这个约束条件是固定还是绞结,加的力垂直力还是切向力,你这不定厚度没法分析,要是薄了就是薄板问题分析,厚板的话,这个模型我没学过类似的模型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楼主,请问下,力现在知道在怎么对圆盘进行强度校核吗?
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该再复习下材料力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