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的两个或者多个零件怎么群组在一起?

楼主(2016-05-03):
solidworks装配体中的两个或者多个零件怎么群组在一起?我记得ppt中可以讲几个图形群组在一起。solidworks装配体中怎么操作了?这样的好处是方便同时显示或者隐藏!

补充内容 (2016-5-4 09:18):
补充:2016/05/04
群组在一起准确的说就是将两个或者多个零件变成一个零件!

楼主:
我百度查询结果如下:
操作步骤:
1、在装配体的状态下,新建一个空白零件并编辑该空白零件;
2、在菜单“插入”——>“特征”——>“连接重组”;
3、选择要进行组合的零件即可。

网友:
可以试试装配体和装配体组装。

网友(点评):
能否讲详细点?

网友(点评):
-0- 就是组装好一个零件 在组装一个零件, 两个装配体在建立装配体。

网友(点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要群组在一起的是几十个电池哦!电池的配合又要参考别的零件,所以还是用我在2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把你想要组合在一起的零件做成一个装配体,再把这个装配体插入到总装配体里

网友:
什么叫群组在一块,难道装配体不符合你所谓的群组在一块的要求吗

网友(点评):
群组在一起就是把它搞成一个整体,方便显示或隐藏!我画的这个图纸中有几十个电池的图,我隐藏必须一个一个隐藏,想显示也要一个一个显示,我把它群组后,就同时显示或者同时隐藏,非常方便呀!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2#

网友(点评):
孤立显示知道吗。

网友(点评):
我知道孤立呀!孤立缺点是只能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孤立,我想孤立多个零件还是不方便的,将这些零散的零件图群组在一起,再加上孤立显示就完美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