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冲孔翻边一次成型

楼主(2016-05-03):
此板为0.5mm厚304不锈钢板,要求用冲压机冷冲,一次成型。

网友:
对钣金了解不多 帮顶

网友:
模具设计?

网友A:
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工艺不合理,只能是白日梦。

死硬去搞一次工序,堆高成本难度大,后续生产维修烦。

二次以上的工序才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哈哈,这些年,发现完全没有工艺概念的越来越多了,无论是用拉伸切底,或者冲切旋压,一步都没法处理,都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工艺不合理,只能是白日梦。

请问合理的工艺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合理的工艺应该是怎样的呢?

A1、冲孔-翻边,这可以是一个工序;
A2、外翻,一个工序;
A3、必要时还得加个整形工序。

B1、冲孔-翻边,这可以是一个工序;
B2、旋压外翻。这个工序是冲床干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