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中型锻件数控粗车怎么办?

楼主(2016-05-03):
纯机械新人一枚,先拜过诸位师傅!
粗车异形轴类,6140改装数控,粗车尺寸最大75,毛坯在83-85左右,材质45锻造调质,hb230左右,求教诸位师傅这改装的数控行不行,能车的话刀具怎么选,参数需要怎么设置?需要多次走刀嘛?程序编辑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车床大么吃刀和进给大些,反之小些,只要能装夹就能做,只是合适不合适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大么吃刀和进给大些,反之小些,只要能装夹就能做,只是合适不合适的区别。

前辈!我买了把株钻的ybc252粗车刀,这刀行不行?
因为锻件会有多余的锻造量还有变形,程序应该怎么弄?
床子都是老20改造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