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6-05-03):
很简单的,电机接一个减速机联轴器轴,两对轴承职称~~~~条件是只要正常转起来就行~~~

那么请问电机功率怎么选择~~~没有负载啊

网友:
摩擦力是不是负载,惯量是不是负载。

网友:
信息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是不是载,惯量是不是负载。

请问算的话得怎么算,这2个那个是大头

网友:
老鼠拉木掀

网友:
百度上就有,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B:
楼主的求助只能让人无语,你是不是连半点基础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求助只能让人无语,你是不是连半点基础都没有啊。

没设计过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