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花键的做法

楼主(2016-05-03):
这是l两种花键轴的做法做出来的花键,哪一种更好呢?冷挤压的成本什么样?用的是什么机器啊?谢谢

网友:
上面第一幅图中的矩形花键没有刀具切削的痕迹,乃是冷挤压加工的,第二幅图有刀具加工的痕迹,是专用花键轴铣床或滚齿机加工的,冷挤压模具与机床的成本比较高,但产量高,质量比较稳定,适合大批量生产加工。刀具切削加工,加工成本比较小,机床价格便宜,刀具也就需几百大洋即可搞定,但生产效率低,质量不稳定。

网友(2017-05-09):
这是旋耕机花键轴,冷挤压的是江苏金刚星的

网友:
油压机冷挤压,做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