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加工

楼主(2016-05-03):
最近要车254SMO不锈钢加工的活 1500直径、高800,由钢板焊接成筒型的。

有谁加工过这种材料,加工中要注意那些?

比如材料是40钢板,加工变形如何?刀具的选择,切削参数?冷却液的选择?
请教了,谢谢!

网友:
大家伙、转速几十转就好

网友A:
上次切不锈钢,材质不记得了,发生过粘刀,最后废掉了

网友:
注意悍接工艺定位,,立车加工,装夹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要车254SMO不锈钢加工的活 1500直径、高800,由钢板焊接成筒型的。

有谁加工过这种材料,加工中要注 ...

网友:
帮顶,不锈钢不好加工

网友:
直接让原材料厂家加工好上下两个圆盘,外圈用板卷成筒子,内圈貌似很厚,超过20mm的不好买啊

网友B:
记得冷却液加点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冷却液加点醋,

冷却液加醋是什么原理的,希望大师说一下。谢谢,就知道冷却液要压力大些

网友:
有谁加工过这种材料,加工中要注意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切不锈钢,材质不记得了,发生过粘刀,最后废掉了

254MO不锈钢,比普通不锈钢更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