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链接自定义比例,不是图纸比例哦,谢谢

楼主(2016-05-03):
solidworks怎么链接自定义比例,不是图纸比例哦,谢谢

楼主:
大侠们怎么处理,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喽

网友A:
不知道你说啥,如果是标题栏里面比例的话,直接链接没问题啊,还是各个视图比例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啥,如果是标题栏里面比例的话,直接链接没问题啊,还是各个视图比例要不一样?

是标题栏里的,但连接之后只能显示默认比例;如果你自定义比例,它是不改变的。

网友(点评):
对单个视图进行自定义比例本身就违反制图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