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花键轴冷挤压技术的师傅

楼主(2016-05-03):
想找个师傅帮我完成一套花键轴冷挤压设备,包括设备引进到正常使用,有这方面的师傅的话,可以联系我,18733196674,谢谢。

网友:
安徽力成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http://www.lecn.hrjcw.com/

网友(点评):
该公司产品为搓齿机床,当然可以用来做花键轴,不过有一定适应范围。

网友:
花键轴的无切削加工方法有几种,所用设备和适应工件有所不同。叙述常均以“挤压”为名,其实含糊难以清楚。
楼主可否请先说说拟制花键的具体要求。

网友A:
2楼推荐的用过,不错的。

网友(点评):
可否请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2018-05-24):
引用 网友A:
2楼推荐的用过,不错的。

就我所了解是,花键轴短的话,冷挤压没有问题。长的话一般搓。涉及模具能力
冷挤压都要求量比较大。 模具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