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标注对机加工的意义

楼主(2016-05-03):
请问:2.2 下公差是0 上公差是+0.1. 2.3 下公差是-0.1 上公差是0。这两这种标注表示的范围都是2.2-2.3 。 区别在哪里??? 相关意义在哪个标准或者哪本书里有? 谢谢!

网友A:
一样。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反对的;

网友:
。。。。。不是一个道理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服了你,基本尺寸2.2和2.3,被你认为是一样,你标个孔轴配合公差试试,贵司总工不抽你的。

请解释一下 区别   谢谢!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如果有2家供应商做φ2.2(+0.1/0),一家尺寸φ2.2,一家尺寸φ2.3,在性价比同等的情况下你会选择哪家?

网友:
一般习惯标注,基孔制动配合最大实体标+公差;基轴制动配合最大实体标-公差,具体公差等级查GB。

网友:
最终尺寸没有任何区别,但画图时就有点区别了,前面是基本尺寸,比如轴孔精密配合,一般基本尺寸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轴搞个2.2,孔搞个2.3是不是感觉很怪的样子?当然轴孔尺寸相差很大就无所谓了

网友:
从数据上来说 2.2 +0.1/0     2.3 0/-0.1 是一样的,你给加工人员看,他都是能够加工出来,但是从配合角度来讲, H 和h 是区别,而H h 换算成数值就是 2.2   +x/0 和2.3 0/-x (x为任意常数 从手册上查的) 一般2.2 +0.1/0 用来标注孔 (H 引出基孔制概念 )2.3 0/-0.1标注轴(h  引出基轴制概念)。希望你学过公差配合,好好复习一遍 我说的就应该懂了。

网友:
严格讲,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基本尺寸不同,就不可能达到要求,除非你在钻牛角尖!

网友:
尺寸最终一样 但基本尺寸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样。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反对的;

反对以上对于各种说对于机加工人一致的。
实际上生产人对有标注公差的,做出来的工件要偏向基本尺寸。譬如φ2.2(+0.1/0)的工件要偏向2.2.φ2.3(0/-0.1)要偏向2.3
不过最终的合格区间是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对以上对于各种说对于机加工人一致的。
实际上生产人对有标注公差的,做出来的工件要偏向基本尺寸。譬 ...

'譬如φ2.2(+0.1/0)的工件要偏向2.2'1、为什么要偏向2.2呢,设计target是2.2?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是2.2呢?2、一般而言都是偏中差,考虑刀具磨损和经济性,对孔类或者轴类会偏离中差控制,这是过程控制的一种策略,不代表设计target是某个值;满足需求即可;3、有target的,不会简简单单只标注φ2.2(+0.1/0),具体标法iso 有个统计公差的标准你可以去看一下;4、对设计而言,都是一样的;过程控制根据自己工厂的实际制造能力去控制;对使用来说,符合图面要求即可,偏极限值成本太高;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解释;理论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我直接说结论;

按你给的条件,基本尺寸是2.2,下偏差0,上偏差0.1,那么,这个尺寸大批量加工后,70%是落在2.2~2.25范围内,2.25~2.3范围内的尺寸只占到30%

基本尺寸2.3,下偏差为0.1,上偏差为0,这个尺寸大批量加工后,2.25~2.3的尺寸占70%,2.2~2.25的尺寸占30%

考虑到刀具磨损以及装配尺寸链的要求,这是个非常可观的差距,不可混为一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譬如φ2.2(+0.1/0)的工件要偏向2.2'1、为什么要偏向2.2呢,设计target是2.2?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是2.2 ...

参考的是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
基本尺寸的不同也关系到形位公差,基本尺寸越大,加工的误差越不容易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服了你,基本尺寸2.2和2.3,被你认为是一样,你标个孔轴配合公差试试,贵司总工不抽你的。

??? 我的问题是:同样一个孔 这样的标注的差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服了你,基本尺寸2.2和2.3,被你认为是一样,你标个孔轴配合公差试试,贵司总工不抽你的。

兄弟:我的问题是 ,就是同一个孔, 标注住成这两种形式:2.2 +0.1/0     2.3 0/-0.1  因为极限范围都是2.2-2.3 , 无关轴孔配合, 这两种标注的区别? 意义? 记住 ; 前提是就是那一个孔,先有那个孔 然后标注尺寸,逻辑不要叠倒。和气讨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的问题是 ,就是同一个孔, 标注住成这两种形式:2.2 +0.1/0     2.3 0/-0.1  因为极限范围都是2 ...

单单是一个铁块上面打一个孔,孔的尺寸只要在2.2-2.3之间就合格,这样看好像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的是加工误差的统计分析。
基本尺寸的不同也关系到形位公差,基本尺寸越大,加工的误差越不容易掌控 ...

这本书 书名??/

网友(2016-07-29):
基本尺寸与公差两者从本质上讲就是两个概念,单纯从检验的角度讲,两种表达给出的偏差是一样的,但是从设计角度而言,不可以随意互换!

网友:
中心值量产便于现场管控,于此对于现场来说以中心值就是2.25,在2.2到2.3都是OK。至于不同基本尺寸不一,公差不同。那是孔轴配合制,轴好加工就基孔制(+a/0)反之基轴(0/-a)。

网友:
首先,我觉得没有人这样标注的,没有意义,2.2mm长,上公差值达0.1mm,下公差0;因为即使不标注,国标规定也好像至少IT12-13级(这个我不确定,忘记了),你查一下公差表。如果非要讨论,配合是分基孔制和基轴制........

网友:
配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