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高压管快插装配

楼主(2016-05-03):
请问各位大侠快插的装配能全自动吗?4个或者8个弹珠然后上弹簧喝卡癀

网友A:
你要做自动插接、断开?

史陶比尔有全自动的,气、液、真空都可以,两端带单向阀,自动插拔无泄漏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的

全自动装配可以?不是接插是零件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自动插接、断开?

史陶比尔有全自动的,气、液、真空都可以,两端带单向阀,自动插拔无泄漏

你理解错了,我是要这款产品零件装配到成品

网友B:
这个自动装配没有问题,宁波那边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动装配没有问题,宁波那边也很多

宁波哪家公司有卖?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