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都是用圆管轧制的吗?

楼主(2016-05-03):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方管都是通过焊好的圆管轧制的吗?感觉小一点儿的轧制还行,比较大型的怎么加工?希望能有大侠给讲解一下

网友:
方管也有有缝、无缝的区别。无缝方管、无缝矩形管和其他无缝异型都是有从无缝圆管轧制出来的。有缝的通常叫焊管,是用钢板在滚轧线上滚轧、焊接而成的。

网友:
一般折弯焊接

网友:
两种方式都有,有直接折弯焊接的,有焊成圆管再轧制的

网友:
也有无缝管冷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