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原理图中 梭阀 和减压阀的作用

楼主(2016-05-03):
(图片)

网友:
你去这个群里面,问一个叫张聋子的人,社区短消息

网友:
欢迎加入机械社区后花园,群号码:5,4,1,1,8,9,3,5,2

网友A:
梭阀是选择两个压力中较高的一个输出,减压阀,就是通过调节它来得到一个负载需要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梭阀是选择两个压力中较高的一个输出,减压阀,就是通过调节它来得到一个负载需要的压力,

在伺服阀没得电时,为什么先通过减压阀进入缸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在这个原理图当电磁阀得电或者不得点  梭阀分别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伺服阀没得电得电,油液是不会进入缸内的,除非143YM-02和03这两个点得电才会有油液进入,伺服阀只起控制流量和方向作用没有截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