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电缸,移动的滑块和同步带之间是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2016-05-04):
同步带电缸,移动的滑块和同步带之间是什么样的结构,才能让同步带驱使滑块运动

网友A:
不考究点,或者说力矩不大的就是2块夹板
考究点,或者说力矩大的,其中一块,也做成齿状的,嵌套
这种misumi有的,可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究点,或者说力矩不大的就是2块夹板
考究点,或者说力矩大的,其中一块,也做成齿状的,嵌套
这种misumi有 ...

齿状的嵌套,行业名称是什么?我怎么没搜到

网友(点评):
就是你皮带是什么齿形的,你的夹板做成相应的齿形,配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状的嵌套,行业名称是什么?我怎么没搜到

嗯 了解了,买现成的话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状的嵌套,行业名称是什么?我怎么没搜到

我在米思米上面找到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米思米上面找到了,谢谢你的帮助

有短的和长的两种
满足不同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