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尺寸能四舍五入吗

楼主(2016-05-04):
有大神知道选哪个吗

网友A:
你图片上这个不是吗?   我一般就是直接改,小地方直接改尺寸,大地方要改模型。

网友B:
小数点后面选几位,就自动四舍五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上这个不是吗?   我一般就是直接改,小地方直接改尺寸,大地方要改模型。

我主要想问的是下面“小数取整”的地方,哪一项能保证“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后面选几位,就自动四舍五入了啊

谢了

网友:
既然已经用上solidworks2015版以上的软件,为何不看帮助文件。

网友:
sw高手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