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机工作时振动大,有噪音

楼主(2016-05-04):
最近水切割机工作时振动大,有噪音,增压器也没有发热现象,摸了一下,进油管振动较大,想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水切割本来噪音就比较大,工作环境差,只要没有奇怪的声音就没问题,还有你的机器用了多久,要检查油过滤器,油冷散热片要清洁。你的事什么机器,使用压力是多少

网友:
输出压力稳定,没有漏油 漏水现象,两边出水阀芯温度不是很烫就没有多大问题,水三级过滤器要经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