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分拣线

楼主(2016-05-04):
本人新人一枚,闲话不多说了,直入主题...
问题描述:
       从流水线过来的每一个纸箱,假设每一个纸箱所要配的CD都是随机的,需在100多种CD光盘中(规格尺寸一样)配上其中一种,请问料仓怎么设计?

疑惑困扰:
       难道只能把100多种CD分别放进100多个料仓中(跟CD差不多大的管子,底下有气缸可以顶起),需要哪种CD,机械手只需接收对应的信号利用吸盘吸取再放至纸箱中?
       哪位有接触过类似的分拣或者有想法的大侠能不能给小弟个建议,说一下大概的方向,感谢!
     (若有哪些信息点必须要了解清楚的,我稍后再补充...)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要在100多种CD中选某一种来放入同一个箱子中吗,只要第一张放进去了,那么这个箱子放哪种就确定了,然后就是在一大堆CD里面来选这一种CD就好了,遇到这一种就拣出来,不是这种就PASS,知道装满指定数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要在100多种CD中选某一种来放入同一个箱子中吗,只要第一张放进去了,那么这个箱子放哪 ...

是的,从100多种CD中挑一种放到箱子里,然后箱子继续流走装其他的附件。每个箱子规格虽然一样,但都是相对独立的,一开始就已经接入SFC系统,事先指定好了应该投放哪种CD还有后续投放哪些物料,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计这个料仓来兼容这100多种CD并且能够方便吸取是关键...

网友B:
如果有颜色差异的话可以采用色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颜色差异的话可以采用色选

怎么选?用CCD?

网友:
用个光选摄像头就行  其他的就是程序问题了  有现成卖的你去网上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从100多种CD中挑一种放到箱子里,然后箱子继续流走装其他的附件。每个箱子规格虽然一样,但都是相 ...

只有加视觉才可以选咯,基恩士、康耐视可以咨询下,不过我在想,此工站的时间问题才重点吧。

网友C:
做智能仓库,每种光碟都要一个独立的料仓。

否则采用随机配送剔除错误的方法,平均试错50几次(概率n/2)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物料。

网友D:
先说说我的疑点吧:这100多种CD,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这是什么样的车间?真想看看那个热闹劲儿。。。

网友:
听起来像是的自动化分拣系统,难点应该在如何识别100种不同的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说我的疑点吧:这100多种CD,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这是什么样的车间?真想看 ...

100多种CD对应100多种机型(电脑台式机),这是一个后段DT包装分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智能仓库,每种光碟都要一个独立的料仓。

否则采用随机配送剔除错误的方法,平均试错50几次(概率n/2) ...

就是考虑到这仅仅是一条流水线的其中一个工位,单独做个仓库会不会有点占地方?其次,平均试错50几次才能出来一个对的,工时能够满足吗?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 :机器在一副杂乱的扑克牌里面,找出你指定的一张牌,然后抽取出来,直到整副扑克被抓取完为止;然后换下一副扑克,重复上面的过程。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 :机器在一副杂乱的扑克牌里面,找出你指定的一张牌,然后抽取出来,直到整副扑克被抓取完为 ...

不是   是在一副有序的扑克牌里,抽出指定的一张牌放到载具上,载具流走;然后另一载具过来,再重复循环上述内容。侧重点是:如何设计这种能兼容100多种的CD料仓,或者说是怎样的上料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在一副有序的扑克牌里,抽出指定的一张牌放到载具上,载具流走;然后另一载具过来,再重复循环 ...

弹出来

网友:
上图,盒子状态,想要的方式,随便做一种。明白流程,方能让大家给你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考虑到这仅仅是一条流水线的其中一个工位,单独做个仓库会不会有点占地方?其次,平均试错50几次才能 ...

1、肯定要占地方

2、平均错误50多次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物料,节拍会大幅度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在一副有序的扑克牌里,抽出指定的一张牌放到载具上,载具流走;然后另一载具过来,再重复循环 ...

如果载具将编号为13的光盘取走了,下一个载具过来,它也要编号13的光盘,你怎么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多种CD对应100多种机型(电脑台式机),这是一个后段DT包装分拣线...

起码起码最该说的“怎么来的”,偏偏就漏掉了?

不只是说技术,平时什么事都多讲究“一,什么什么;二,什么什么。。。。”,说的能说清楚,听的能听清楚。。。

再说不清楚的话,那就不是怎么造机械的事儿了,而是该骂这个车间的总管不能管理好生产线布局的无能了。。。

分拣中的识别,我的认识中,大方向就两种:

1)先不管三七二十一,送上输送线再说。快到工位或到达工位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看出来或摸出来区别。
     视觉系统啊、各种光电或磁性开关啊、挡板挡块挡销啊、钩子啊、。。。。。。

     这种输送线,就太多了,大家也听过很多很多了。
     工件到达工位后,再识别它的关键特征。

2)送上输送线时,让系统记住该物件在输送线皮带上的位置。
     马达转几圈,只要物件到达指定位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踢出去。即使没有东西,他也照样做完踢出去的动作。
     换句话说,工件一上输送线,根本就不管自己踢出去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工件的识别”这个过程。
     “工件的识别”,全是在送上输送线那一刹那。

     这种输送线,看看MechLib里的视频吧。
     他根本不管你长得啥样。就算中途把箱子拿下来,换个人上去了,只要你这个家伙一到那里,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踢出去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30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码起码最该说的“怎么来的”,偏偏就漏掉了?

不只是说技术,平时什么事都多讲究“一,什么什么;二 ...

首先,非常感谢大侠作知识的普及和拓展,推荐的视频也看了,很有感触!
然后,回到主题,我觉得针对于这类小型的后段DT附件分拣线来说,采用这种庞大的物流分拣模式并不合适,原因如下:
1.成本问题;
(这样一套成熟庞大的物流线下来成本估计得达到两三百万以上吧?可能人家单单看了报价就直接懵逼了)
2.场地问题;
(这个分拣线只是用来分拣光盘、说明书、鼠标垫等3、4类别物料,在主流水线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因此所给的场地非常有限)
3.待续...

最后说明一下:
此项目暂时搁置了,不过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交流下,如果有了好办法,我会第一时间分享。
同时谢谢社区朋友的关注!

网友:
准备100多个料仓吧,需要哪种取哪种,旋转的,高差的等等结构

网友(2017-12-22):
有色可用CCD选色

网友(2018-03-19):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是要在100多种CD中选某一种来放入同一个箱子中吗,只要第一张放进去了,那么这个箱子放哪 ...

华康诚信,可提供高速订单分拣设备,降低人工,提高效率,需要可以联系我,Q550707518,TEL:1770538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