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两个插座间(400mm)打孔过线,不破坏墙体表面?

楼主(2016-05-04):
最近装修房子,遇到一烦心事,求助各位!

在厨房间有两个插座间工人忘记了排管子布线,距离大约400mm; 导致后面的部分都没有电!!!   现在墙砖己贴上了,又很难不破坏就揭下来,所以求助各位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插个排插多好!

网友(点评):
不在一水平面上,直线距离是400MM

网友:
加个排查最简单

网友:
借助两个插座(400mm)的插孔,安装一个多孔插座排。

网友:
如果墙体足够厚地话相向斜孔联通控制角度下软管,再就是打到背面。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试一下,不过容易打偏,

楼主:
我想用一个钢丝类的东西一点点挖过去(墙砖背面几个点抹的有水泥,)我猜想不是太难, 墙砖破坏真不好看,还在一个明显的位置,  我想起这个事,真想把做水电的的拉过来凑一顿。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工具,

楼主:
C:/Users/admin/Desktop/1.png

如图,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
如图,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
目前插座如图,外面有墙砖.

网友:
我也很期待 有人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友:
墙后面是房间?
从后面引线,然后修补墙面

网友(点评):
哈哈哈!拆人家的墙砖?(…^……)

网友(点评):
不错,这是个好主意, 墙后面是楼梯, 我在两个插座后面打两个穿孔,然后外墙开槽把线引过去,然后用腻子添上.

网友:
搞装修而已,又不是实心铁坨子上开槽。有啥好纠结的。就几块砖的事,保证敲完补好看不出来。
或者不用管了,搞个装饰物盖着。

网友:
用合金电锯应该能开槽吧,不过就是粉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