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轧辊的问题!!

楼主(2016-05-04):
老板不知道在拿拿回一个订单,要做一个热轧辊。以前每做过这个,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很多中说法,看的眼晕。
有哪位大神懂这方面的知识,给指点一下呗!!
主要是关于材质的选用,以及热处理方法,表面硬度以及力学性能方面!!!!
厂家就给了这么一个图纸,在啥也没有!!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冷轧板带轧辊知道一些,热轧辊不清楚了。

网友:
   图纸上没有材料?没有热处理要求?

网友(点评):
啥也没有!!要有这些要求那还旧简单了!!!

网友:
我说几本书供你参考一下
轧机轴承与轧辊寿命研究及应用
板带车间机械设备设计,这个讲有实现轧辊 空心轧辊,镶嵌轧辊
你的辊身长度760mm 辊身直径420mm,应该是中小型轧机的吧?

网友(点评):
什么轧机不知道,就给了这么个图纸!!我正在联系厂家呢~~~~

网友:
这个没啥琢磨的,

就是普通的高镍铬钼无限冷硬合金球铁的,做中轧用的,HS65-70,

找甲方先问,核对硬度,再找轧辊厂去买就是了,轧辊厂会给你成分表的,

网友(点评):
硬度的有那么高吗?我查了一下关于热轧辊的标准,JB/T 3373-2006里面,要求锻后热处理,粗车后进行调制,没有特殊要求表面硬度,要是像你说的,表面硬度HS60-70,那调制硬度肯定达不到,需要表面高频才行吧!!!

网友(点评):
看来你完全不懂,轧辊是球铁的,合金球铁,你去轧辊厂订货就懂了,你自己铸不了这东西,不是普通灰铸铁的,

网友(点评):
我这边选用的是锻60CrMo,锻后热处理,粗车后调制处理!!这种方法能达到你说的HS65-70吗??

网友:
有哪位大神懂这方面的知识,给指点一下呗!

网友:
楼主为啥不根据8爷提供的信息百度一下呢?我比较八卦的查了一下,HS65-70对应HRC50-53.还有两篇文章
高镍铬钼无限冷硬铸铁毕业答辩
离心复合高镍铬钼无限冷硬铸铁轧辊研制成功

网友:
一般选用锻造42crmo    调质、淬火、探伤,做试棒。。。。。
需要的多了,这么说吧,一个轧辊当时光工艺就写了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