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驱动结构请教

楼主(2016-05-04):
设备上一磁驱动结构,内环四块磁铁,外环8块磁铁,如上体所示
请教:外环的磁极分布应该为左侧所示还是右侧所示,或者是其他的分布方式? @龙九禅师 @天水蓝

网友A:
你应该@天水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天水蓝。

多谢

网友B:
第二个图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是对的。

在办公室贴通知的柜子上找到几块很小的圆形磁铁,镶在电木块里挨个测了下极性,大侠说的完全正确,十分感谢

网友C:
对于磁力驱动,我一直比较有兴趣,但没研究过
想借此请教下楼主
1. 这种形状的磁铁,你是要订做吗?有现成的可以买吗?
2. 磁力驱动力的计算怎样做?
3. 你要用磁力驱动做什么用呢?

网友(点评):
多谢提供Levitronics线索,我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磁力驱动,我一直比较有兴趣,但没研究过
想借此请教下楼主
1. 这种形状的磁铁,你是要订做吗?有现 ...

Q1:一般是定做,但是能买到现成的当然不用定做了,这种形状一般叫做磁瓦,永磁电机里用的多,如果碰上形状和性能合适的可以直接用Q2:计算问题,我也是外行,资料比较少,只有一本《磁力驱动技术与装备》,主要介绍磁驱泵的,里面有介绍,供您参考
Q3:我用这个结构做传动用的动密封,类似于磁力驱动泵

网友(点评):
我以前接触过一家专门做磁力产品的公司,叫Levitronics,他家产品做的相当好

网友:
磁力驱动器。。我们搞的磁力泵就是这个

网友(2022-04-11):
动配合!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