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圆圈中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4):
各位前辈 我想问问图中的圆圈中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猜是油路吧

网友A:
P/T的意思吧

网友B:
应该是油路中,对应液压阀实物的P/T端口

网友:
便于图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的意思吧

嗯嗯 是的  谢谢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油路中,对应液压阀实物的P/T端口

嗯嗯 是的  谢谢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楼上几位的回复 是正确的  后来我发信息给以前的液压工程师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网友(2016-10-24):
指的是在实物上油口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