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切割头上的陶瓷环发热问题

楼主(2016-05-04):
大家好,请问激光切割头上的陶瓷环作用是什么啊,如果切割过程中发热严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谢谢了

网友:
应该和等离子割枪上的作用差不多吧

网友A:
直接作用是保护切割头,发生碰撞后,撞坏较容易碎的陶瓷体,避免切割头撞坏。有金属和陶瓷组成,发热严重的话,粘接部分会松动,影响高度位置的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作用是保护切割头,发生碰撞后,撞坏较容易碎的陶瓷体,避免切割头撞坏。有金属和陶瓷组成,发热严重的 ...

谢谢大神:还有问题,切割铝板、铜板等高反材料时,是不是对陶瓷环进行冷却处理比较好?   发热严重为什么会松动啊

网友:
松动是热胀冷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还有问题,切割铝板、铜板等高反材料时,是不是对陶瓷环进行冷却处理比较好?   发热严重为什 ...

切割高反材料,目前主要依靠光纤来切割,有些大功率进口二氧化碳设备也可以切割的不错,比如通快。 对陶瓷环冷却处理,似乎没有这方面应用。陶瓷环是陶瓷和金属部分粘合在一起,如果真的发热,时间长了粘合部位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