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扩孔用三刃钻刃带崩裂

楼主(2016-05-04):
铸铁,扩孔用的三刃钻,涂层    失效形式为刃带崩缺,距离端刃大概5-10mm处,且基本每支产品都是这样,导致无法返修,请问各位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材料的原因。切削参数没变,其他厂家的刀具就是端刃磨损。

网友A:
你测一下三刃等高,检测一下加工过程缸体动了没有,检测缸体有没有砂眼等缺陷

网友B:
我替你发图吧,类似的啊,我借来的图片。

网友(点评):
你的刀估计是国产的吧,换一家刀具厂,修磨一下。 钻尖的问题可能性很大。然后再试。

网友(点评):
倒锥多少

网友(点评):
是不是倒锥啊,不会是圆柱吧

网友(点评):
这把刀不是我这里的, 和倒锥没关系。。。

网友C:
楼主是买刀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替你发图吧,类似的啊,我借来的图片。

谢谢,就是这种样子,倒锥 0.1-0.1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三刃等高,检测一下加工过程缸体动了没有,检测缸体有没有砂眼等缺陷

嗯 谢谢  我检测一下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买刀具的吧

车间这种三刃刀子经常出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谁家的刀子? 修磨后啥样?还是刃带崩嘛? 来图片呢

网友(点评):
打一枪就跑,现在咋样了,尼玛。。。。。。。。。。

楼主:
引用 楼主:
车间这种三刃刀子经常出这种问题

在刀刃加了一个负倒棱  现在去试试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D:
铸铁的话可能是排削不畅,或者夹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铁的话可能是排削不畅,或者夹砂

嗯 谢谢   注意下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