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帖: 工业机器人外加轨道,第七轴控制器姿态描述含义

楼主(2016-05-04):
file:///C:\Users\son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30591897\QQ\WinTemp\RichOle\L4T7L`70WSH)W`9ITL)[SL9.pngfile:///C:\Users\son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30591897\QQ\WinTemp\RichOle\L4T7L`70WSH)W`9ITL)[SL9.png
加了直线外部轴的机器人给控制器的姿态描述是不是{E6变成POS:X,Y,Z,A,B,C,E1}了?
请问这里E1值是什么含义?
是外加轴机械零点到机器人底座中心(机器人世界坐标系原点)的距离吗?
如果外加两个附加轴,比如一个直线轴,一个旋转轴, 给控制器的姿态描述是不是{E6变成POS:X,Y,Z,A,B,C,E1,E2}了呢?
那里面的E1,E2又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A:
你这是用的哪家机器人?ABB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哪家机器人?ABB的吗

不同家的机器人含义会不一样吗?放图只是为了示意一下附加轴形式

网友:
积分  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家的机器人含义会不一样吗?放图只是为了示意一下附加轴形式

当然不一样了,各家的系统都不一样,代表的数值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各家的系统都不一样,代表的数值也不同

哦,这样,发那科的机器人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