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保存

楼主(2016-05-04):
为什么solidworks做动画,演示时好好的,保存时计算之后位置都变了,乱七八糟的,完全不能看?为什么。
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不知道用带奇偶校验内存能不能较少类似计算逻辑错误

网友:
有时候距离做动画,从10到0,再从0变到10就反了,把0改为0.00001就行了。
没有模型,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