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输送机减速器扭矩问题

楼主(2016-05-04):
设计一台输送机,1米宽6米长,忽略摩擦因素,选择一台减速机作为动力,国茂摆线减速器BWD1-71-0.55KW算出扭矩230牛米,请问最重能输送多少千克的物料,纯理论,请忽略其他因素,求教

网友A:
“忽略摩擦因素”?这活儿还怎么干?驱动辊与输送带、输送带与物料之间都是靠摩擦力传递力的,你把它给忽略了,还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摩擦因素”?这活儿还怎么干?驱动辊与输送带、输送带与物料之间都是靠摩擦力传递力的,你把它给忽略 ...

你干嘛这么较真,说的是忽略输送带与轨道的摩擦,单纯算承受物体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干嘛这么较真,说的是忽略输送带与轨道的摩擦,单纯算承受物体重量

呵呵……,是给你一个思路。摩擦力就是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给你一个思路。摩擦力就是答案。

不懂求教

网友:
什么材质的带,,,,,550w扯了,,输送空气不一定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求教

设:输送带在水平面上运行。上下坡的问题作为其他被忽略。
1.1、物料的质量*重力加速度*物料与输送带之间的静摩擦系数=物料与输送带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物料与输送带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驱动辊半径=最大驱动力矩——输入力矩大于这个值,物料与输送带之间将发生相对滑动。
1.2、驱动辊摩擦力矩+所有支撑辊摩擦力矩盒=最小驱动力矩——被你忽略了=0,所以你可以用两个手指头让驱动辊转起来,当然会很慢,但会转起来。
1.3、你没说速度要求,加速阻力及减速阻力矩自然也忽略了。
所以,你可以按1.1计算。但是还有:
2、驱动辊与输送带之间的摩擦力,这个计算公式我也记不住,手册里有,要去翻。
结论:1.1和2,最小的一个就是你要的。
还有个:
3、输送带强度,也被你忽略了,所以也不管它。
也许要问:弄个大力矩会怎样?也没啥。浪费罢了。但如果你没考虑好保护措施,用的人真的往死里堆物料,打滑,拉断皮带的事也是会发生的。

网友B:
你少了个重要的参数,输送带主动辊轮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少了个重要的参数,输送带主动辊轮的直径

滚轮直径200

网友C:
根据描述,输送速度大约0.2m/s,以下为简化计算公式(仅适用于水平皮带输送机)m=P/0.005/V=0.5/0.005/0.2=500Kg。最大值大概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描述,输送速度大约0.2m/s,以下为简化计算公式(仅适用于水平皮带输送机)m=P/0.005/V=0.5/0.005/0.2= ...

能解释一下公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公式吗

两个公式均可计算,结果差不太多。
一通过扭矩计算,M=F*R(M减速电机输出扭矩、F驱动阻力、R驱动辊半径),其中F=m*g*u (g重力加速度、u为摩擦系数,对于普通皮带采用镀锌钢板承托方式的摩擦系数一般取0.5,对于普通皮带采用滚筒承托方式的摩擦系数一般取0.2,多常见的承托均是钢板承托。对于倾斜输送,摩擦系数更大),通过已知数据:230Nm=m*9.81*0.5*0.1, 求得m=468Kg。
二通过电机功率计算,P=F*V/1000*n(V输送速度,n减速机效率和皮带机传输效率综合) 。通过已知数据:0.55KW=m*9.81*0.5*0.2/1000*0.8(这里考虑取综合效率0.8,可能还大了),求得m=448Kg。
打字累啊求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公式均可计算,结果差不太多。
一通过扭矩计算,M=F*R(M减速电机输出扭矩、F驱动阻力、R驱动辊半径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