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洗剂(切削液)厂家给的浓度值应强制执行还是参考执行?

楼主(2016-05-04):
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按照清洗剂(切削液)厂家给的浓度值控制现场清洗液(切削液)浓度,最近出了点问题,就是现场清洗工序如果按照厂家给的清洗液浓度值控制,则洗完的工件表面有“了印”(残留清洗液干涸后的印记),不好擦掉,而如果按照约一半的浓度值控制,则效果较好,为此和公司相关管理部门沟通可否变更清洗液浓度要求值,管理部门说清洗液(切削液)浓度要求值为厂家给的,一直都是强制执行,不确定是否可以自行更改,

私下认为,如果不影响功能,如洗涤/冷却效果和防锈效果,清洗剂(切削液)的浓度要求值应该由现场根据实际自行制定

各位大侠认为清洗剂(切削液)厂家给的浓度值应强制执行还是参考执行?

网友: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防锈和清洗没问题就OK

网友:
这几天,跟我这边的合作伙伴争论了该买多少浓度的水性胶。

我说买浓度高的,买回来自己调配着用。

他说他认识一个厂家老板,让他直接把浓度调好了再卖给我们。

我说:那加进去的水的重量,他要不要钱?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他没话说了。。。

我自己有可怜巴巴的车铣床加线切割机。
如果连续几天要天天用,频繁用的的时候,切削液兑水多点。反正它都没工夫生锈。
要开始画图了,设备用得不频繁了。最后一天,用浓度高点的切削液。下班前,打扫完机器后,再往机子各处洒过去一些。。。

网友:
用了七八年的巴索,浓度一直调配在3度左右,主切45钢(冲压模座),干了无印子,浓度达到8以上会有印子,测试过的。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如果不影响功能,如洗涤/冷却效果和防锈效果,清洗剂(切削液)的浓度要求值应该由现场根据实际自行制定”
这个原则肯定是对的,但前提是你得确认“不影响功能”!

楼主:
大家的看法如此一致,看来我们公司的规定需改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看法如此一致,看来我们公司的规定需改改了,

苏州的可成科技公司知道吗,他们更狠,为了节约成本,自己买原料生产切削液!

网友A:
我们的清洗液的浓度是测量PH值,清洗液为8.5-10.5,漂洗液位9.5-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清洗液的浓度是测量PH值,清洗液为8.5-10.5,漂洗液位9.5-11.5

只测量PH值,不测量浓度?

网友:
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试验后可以更改的,厂家的配方肯定浓度高,高了他们就赚的多

网友(2016-09-01):
切削液专业提供,电话18206359299

网友:
个人觉得参考执行,只要产品没出问题,那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测量PH值,不测量浓度?

浓度好像没有办法测量吧,我用折光仪测量过,不好用

网友(2019-01-23):
肯定是根据自己生产需求定标准,厂家建议只能参考,另外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做清洗剂和防锈的,哈尔滨岛田,主要给汽车主机厂供货,比如通用、神龙、长城、比亚迪、吉利汽车等,浓度2-4%,价格不高,性价比优势很大,基本都可以为各厂家降低成本,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13644641937,赵

网友(2019-03-18):
一般都建议按照清洗剂厂家的建议来配比,因为在这种配比的情况下,不管清洗性能,防锈性能,抗腐蚀性能都会兼顾。
比例问题,主要是看你的工件清洗要求。
所以,更改比例,最好是做好实验,特别是在供应商指导的情况下。

我做切削液,清洗剂的,如有需要,随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