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杆件上的槽的作用

楼主(2016-05-05):
如图所示,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杆件上云线圈出来的两个浅槽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是液压缸的一个组件,一端与活塞杆连接,一端与位移传感器连接,测量活塞杆位移。这份图纸来源于老外很早以前设计的下置式AGC液压缸,最近看到了,关于这一点一直没有想明白。

补充内容 (2016-5-5 20:18):
这个零件在这个位置与其他零件没有配合,外面还套有一个导管,两者之间有环形间隙。

补充内容 (2016-5-5 20:19):
11#补有图,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个人猜想上放密封装置的

网友:
也许是放个挡圈啥的,没有装配图看不明白。

网友:
猜测是定位用的。

网友:
可以装卡簧,限位用的!

网友:
应该不是卡簧槽,25的卡簧槽是23.9*1.3,。应该是小o圈的槽

网友:
目测是起导向作用

网友:
是不是装密封圈或者其它缓冲导向的软体的?

网友:
24.45这尺寸哪里来的?

网友:
零件上的结构都是为装配服务的,没有装配图说个XX

网友(点评):
你XX个XX啊,满嘴XX,你吃XX长大的啊

楼主:
这个零件在这个位置与其他零件没有配合,外面还套有一个导管,两者之间有环形间隙。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