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基础应用

楼主(2016-05-05):
我想选择图中的面 ,怎么才能选上?

过滤   要怎么用?

网友A:
可以用基准面偏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基准面偏移不?

问题已解决,谢谢回复。

网友(点评):
拜托怎么解决的也请说明一下啊,既要学会技术也要学会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回复。

那么快,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复你吗?

网友B:
楼主可以选择汽缸头进行装配,一样的

网友:
做个剖视图?

网友C:
我虽然不用SW了,但这个事不难,选中这个零件,右键点孤立,选中你想选的面,在左上角找退出孤立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那么麻烦吗?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吧!

网友E:
转一下就行

网友F:
使用模型剖开工具,模型被剖开了,自然也就可以选择你要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模型剖开工具,模型被剖开了,自然也就可以选择你要的面

我用的 另一种办法 ,您说的  孤立 也是可以。

网友(点评):
一直用的“选择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选择汽缸头进行装配,一样的

汽缸头 装配   尺寸 不知道怎么定。

网友(点评):
一般就是直接下载好的模型 气缸杆与汽缸壁位置不动 此时它默认位置就是气缸收回位置 配合里面的高级配个有个尺寸项 汽缸头端面与缸体一平面配合 行程多少加多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一下就行

具体说一下 可好 ,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模型剖开工具,模型被剖开了,自然也就可以选择你要的面

模型抛开工具是哪个 ?

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虽然不用SW了,但这个事不难,选中这个零件,右键点孤立,选中你想选的面,在左上角找退出孤立按钮,就可 ...

您说的对,现在用什么软件了?

我用的是另一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吧!

有两个办法

1,使用 孤立 命令

2,使用 右键-选择其他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回复。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吧!

有两个办法

1,使用 孤立 命令

2,使用 右键-选择其他

网友F:
莫非楼上各位从来没有用过此工具,没有用过此工具也好意思说基本掌握solidworks吗

网友(点评):
鼠标点击的太多了,不够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非楼上各位从来没有用过此工具,没有用过此工具也好意思说基本掌握solidworks吗

跟   前辈 学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