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8寸桌上型砂轮机,有没有办法连续5小时以上连续开着?

楼主(2016-05-05):
商家说工作1~2小时要休息5分钟,有没有办法增加它工作时间的办法? 现在能想到的也就是边上加个小风扇了...........

网友A:
在买一台。

网友B:
能连续2小时就能连续5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买一台。

就是买个博世的也没用,参数写了只能连续6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连续2小时就能连续5小时以上。

不太懂您这句话的意思....详解下呗?

网友(点评):
能工作2小时说明电机升温已经恒定不会再高了,继续使用下去温度也不会随时间升高。

网友(点评):
道理是没错,但是怎么解释博世的不让用超过60分钟呢?

网友C:
好奇你要打磨什么工件
需要连续磨5个小时还不能间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你要打磨什么工件
需要连续磨5个小时还不能间断

自动抛光机,早上到中午吃饭差不多4,5个小时,中午到晚饭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抛光机,早上到中午吃饭差不多4,5个小时,中午到晚饭也一样.

装个时间继电器定时例如没运行多长时间就断电多长时间
高档的上PLC也可以控制间隔的。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时间继电器定时例如没运行多长时间就断电多长时间
高档的上PLC也可以控制间隔的。不行么

嗯,也是个办法,不过客户还是希望效率高点,我还是三相电机加机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也是个办法,不过客户还是希望效率高点,我还是三相电机加机构吧...

呵呵
连续开机不光要考虑电机发热问题,还要想想运行震动对结构产生的影响。
可以一般只要求实现功能,和他好好沟通小说明白原理,只要能瞒住最终的成品要求,过程他们都不是特别在意。
这个是我以前做非标的时候和美的、格力那帮爷打交道的经验。
客户是大爷啊这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连续开机不光要考虑电机发热问题,还要想想运行震动对结构产生的影响。
可以一般只要求实现功能, ...

嗯,我会注意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楼主,建议你去翻看一下电机工作制的定义
之所以市场上的产品都是标明了最大工作时间,是根据实际需求来的,因为没有人会一直开着,因此在电机的选择上都是选用短时工作制。
如果你了解短时工作制和电机热时间常数的定义,你就会发现,商家所谓工作一两小时,停机5分钟的说法就是瞎扯。
如果电机在额定功率下达到热平衡,至少需要4倍的停机时间,才能冷却到室温。也就是说,标注最大60分钟的电机,如果真的在额定功率下运转60分钟,至少要停机240分钟才能冷却到室温

网友D:
换个三相电机的那种,或者用带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三相电机的那种,或者用带散热的

有品牌或者型号或者链接什么的提供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