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如何添加多引线

楼主(2016-05-05):
我就画出来一条引线,如何添加多条引线,例如这样:

在这先谢过大神了。

网友A:
你这个是SolidWorks吗?里面右击引线,插入新的分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SolidWorks吗?里面右击引线,插入新的分支就可以了

nice,多谢了!!

网友B:
选中那个引线,按ctrl键拖动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中那个引线,按ctrl键拖动即可

学习了,我也是昨天自己琢磨了一下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2018-07-26):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也是昨天自己琢磨了一下才知道怎么做的

请问能不能发个过程动图,我自己拖动的时候都是禁止符号(一个圆圈中间一个斜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