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液压控制方案

楼主(2016-05-05):
我们单位改造一台100T压机,原来是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滑块的加压压力的。现在,想改成伺服阀或者比例阀控制加压速率。比如从液压从1MPa到25Mpa控制时间5秒或者时间再长些。没有类似的经验,请有经验的大侠,给简单指点下,出个方案。

网友A:
要找个液压公司给你设计,你提出一个‘加压速率’,他给你计算一下,包括需要多大的泵站,蓄能器等问题,还要给你设计一个控制器,一个小操作台,

几句话在这里没法完全说清楚,论坛上有液压公司,联系一下就是了,系统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个液压公司给你设计,你提出一个‘加压速率’,他给你计算一下,包括需要多大的泵站,蓄能器等问题,还 ...

谢谢,宝贵意见。我找找先!

网友B:
把普通溢流阀改为利用比例溢流阀控制系统的压力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普通溢流阀改为利用比例溢流阀控制系统的压力变化吧

谢谢,我现在也是这样设想的,就是对编程控制一块不太熟。现在的想法是,触摸屏+PLC+放大器+比例溢流阀+液压传感器。大侠,有没有经验分享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也是这样设想的,就是对编程控制一块不太熟。现在的想法是,触摸屏+PLC+放大器+比例溢流阀+ ...

控制编程这个还真不会,理论方法是这样的。以前做过这样的案例,各厂家的比例阀选择不一样,一般都是配套放大器来的,提供参数他们来调。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