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如下产品用什么方法加工更合适更节约成本?

楼主(2016-05-05):
(图片)

网友A:
主视图来个局部放大图,不太理解0.1和0.15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视图来个局部放大图,不太理解0.1和0.15位置。

我给说明一下吧。这个图里第一个视图的正背面是第三个视图。而第三个视图是第二个视图的俯视图。.0.1和0.15就是指第三个视图里的槽从中间一分为二,左边22个槽的槽深是0.1,右边22个槽的槽深是0.15.

网友B:
什么材料,量多少,我认为能考录成本量应该不会小,
建议做个夹具用火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量多少,我认为能考录成本量应该不会小,
建议做个夹具用火花机

呵呵,不好意思。材料是SUS304的,没有量,目前只要一件,我是做采购的,无论量大量小都要考虑成本呀。因为我也是学机械的,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用什么方法加工会更好。

网友:
一个就用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