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螺钉是否为标准件,有没有规格或者能否推荐供应商

楼主(2016-05-05):
如图所示调节螺钉,螺距问M6X0.5,圆柱头直径为7mm,总长17.5mm,螺钉头部装有一活动的半球。请问这种螺钉叫什么名称?有没有对应的标准或者规格型号?谢谢。

网友:
看着像是某种阀类零件里的螺塞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像排气阀。

网友:
我很好奇,这个半球是如何放进去的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像排气阀。

用在水平调节机构上的,起微调作用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非标的,只能自己加工

网友(2016-07-11):
是不是不锈钢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