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面怎么改变基准面与实体的相对位置关系?

楼主(2016-05-05):
我最近用solidworks画了一三维实体图,想调整一下 实体与基准面的相对位置关系。但不知道怎么调整,希望各位前辈给出些建议,谢谢啦!

网友A:
用编辑草图平面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空口无凭说白话,只能得到离题甚远的回答

嗯嗯,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空口无凭说白话,只能得到离题甚远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辑草图平面命令!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啦!

网友(点评):
零件的平面跟基准面平不平行或者垂不垂直是没什么用的,不要纠结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即使零件的平面是斜的,你可以点击此平面用正视于命令,出工程图的时候,视角选择当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视基准面是默认基准面,不可能被改变默认的位置方向的。你的论述就表明你的solidworks基础太差了。
而且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啦!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C:
寂静大侠说得对,如果是你自己的图,确实是基准面选得不太选。
虽然基准面的位置不能改变,但是实体与基准面的相对位置还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利用“移动/复制实体"命令来实现,如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寂静大侠说得对,如果是你自己的图,确实是基准面选得不太选。
虽然基准面的位置不能改变,但是实体与基准 ...

嗯嗯,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