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傻,还是有人不学无术?

楼主(2016-05-05):
      已经和博导老师争论两天了,我已无力吐槽了,某某教授坚持认为交流电磁铁可以对衔铁产生吸力和推力,说我不懂,这是高中知识,要我好好研究,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也是醉了。这样的水平怎么指导学生。呜呼哀哉。

网友:
是交流与直流都可以产生吸力

网友:
是不是衔铁被吸得时间长磁化了?

网友A:
从左面看是吸力,从右面看是推力。立场不同,观点也就不同,博导在跟你谈哲学……

网友:
你的导师是不是说交流线圈中的交流电在电流上升变化阶段,在衔铁内产生了感应涡流,涡流产生的磁场要阻碍原磁场的变化所以这个涡流磁场与交流电流上升段的磁场是相互排斥的,但总的合力还是相吸的,也许这是诡辩楼主莫怪

网友(点评):
我R,又乱码了。楼主革命尚未成功,也就发发牢骚。等楼主自己帽子压过他导师,他导师就不吭了。

网友: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

在工厂中
做管理的,说什么都可以,对与错只看级别
到了生产上,东西能做出来就没人和你理论了

网友:
电磁这块接触不多,不过我觉得不要过早的下结论。你是否想过定时改变交流电的输入输出方向?当输入输出换向的频率和交变的频率一致或者错相时,会不会实现N-S极的交变呢?
纯属外行,不对多包涵,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你想多了,问题是衔铁没极,你有磁力我就“顺从”,配合你....

网友(点评):
交变下,衔铁会不会产生极呢?或者直接用铁,人工制造极性~

网友(点评):
跟电磁铁没关系,是磁性材料在外磁场作用下,会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点评):
429大侠明白人

网友(点评):
衔铁又不是逆磁材料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没必要纠结于“衔铁”这个词,就是普通铁,也许那博导只是随口把衔铁当铁来说的,如何?

网友(点评):
也许可以实现,但到现在还没有发现那种材料,一会順磁一会逆磁,你可以试着搞个这发明,你就发财了。

网友(点评):
螺母赚了钱再说

网友:
除非衔铁换成永磁体

网友:
  •         交直流电磁铁电流方向决定吸合方向,按这理论衔铁位置不同是可以产生吸或推。如果左吸看成右推,那你导师还能说的通;非要和永磁那样推的话就是脑子卡壳了。

网友:
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如果是能磁化的材料,且剩磁较大的材料是可以实现你导师所说的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左面看是吸力,从右面看是推力。立场不同,观点也就不同,博导在跟你谈哲学……

回复的好经典,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风景。

网友:
无法实验证明?

网友:
可以试着将衔铁磁化试试,电磁铁理论上也是有极性的吧

网友:
我和导师之间有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坚持自己的想法,即使是错的,我也不好当时就和他争的面红耳赤,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讨论之前,拿出可以让他无法反驳的证据,只有这样他才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