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模组如何正确选型

楼主(2016-05-05):
刚入行,针对线性模组正确选型有些疑惑:1.线性模组主要有同步带传动和滚珠丝杠传动,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情况下选用同步带传动?什么情况下滚珠丝杠传动?
2.选型中导程怎么确定?

网友:
找谁买,告诉他速度,负载,详细的人家会告诉你吧。

网友:
LZ注意,除了符合使用外,还要看交期满不满足,一般丝杆的模组备货比较多

网友:
选用那一种更多的还是精度问题。滚珠丝杠说可以+/-0.02.同步带就差很多了。我一般只用在低于+/-0.05情况下。

网友:
精度   载重量   速度     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