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时,为什么要考虑惯量匹配?

楼主(2016-05-05):
首先申明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理解或理解的角度不同,做出的解释可能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本文权且作浅学术层面的定性探讨,看作自圆其说也罢。如有不同看法,请在评价或跟帖时理清思路,或给我私信,本人乐于接受批评指正。如思路不清或说了一通,却跟问题的本质不沾边,本人一概不予理会。
所谓“惯量匹配”,是指为了在伺服控制律层面更好地控制电机(尤其是外部负载会发生变化的场合),要求外部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JL与电机转子的惯量JM比值小于一个经验阈值。很明显地,从电机输出扭矩的角度来说,外部负载惯量(考虑到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电机转子惯量还有抱闸惯量都属于扭矩需要带动的负载,那么同样都属于负载,为什么需要对外部负载与电机转子的负载惯量比JL/JM作为要求呢?
在百度文库“伺服电机惯量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可能随工件等负载而变化。如果希望总惯量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句话只是给出了一个结论性的东西,至于个中原因,需要进一步挖掘。
再来看另一篇文章“应用人员与伺服产品之优秀功能的笑与泪”,有这样一句话:“自整定是伺服驱动器对负载惯量进行了解,然后存入伺服驱动器,调试者只要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参数就可以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现行大多数伺服驱动器大致的参数整定原理:驱动器需要知道负载惯量比(外部等效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接着根据这个比值载入出厂预设的电流环全部参数、速度环和位置环的部分参数,然后调试者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的相关参数(一般是PI参数)。由上分析可以看出,负载惯量比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整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们再来看第三篇文章“伺服系统惯量辨识及谐振抑制方法研究_李杰硕士论文”,有一段叙述(为保持行文风格一致,对原文做了适当改写):“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人们还常常通过调节伺服系统机械结构参数来避免或削弱谐振现象。减小负载惯量比,则传动柔性对系统的影响越小。通过实验给出了相同外部负载惯量条件下,选择不同电机惯量对伺服系统谐振方程的开环Bode图的影响,可以看出增加电机转动惯量可以明显降低谐振点谐振幅值,提高伺服系统稳定性。但增大电机惯量通常意味着选用更大型号的电机和驱动器,该方法常常带来工程成本的增加。”这篇文章通过实验的形式也给出了一个结论,那怎么样来解释其中的原因呢?
综合第一和第三篇文章,我结合自己的理解,尝试着从伺服控制律的层面来解释。我们知道(不知道的,请自行脑补)PID三环控制在参数整定时,往往是凭经验,而且永远没有最优参数组合。这说明,一组合适的PID参数对机械结构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具备鲁棒性,或者说具有一定的稳定裕度。那外部负载JL在总惯量J中的占比越小或者说外部等效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的值越小,相应的的一组合适的PID参数的适应范围就越大。反过来说,外部负载JL在总惯量J中的占比越大或者说外部等效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的值越大,相应的一组合适的PID参数越靠近适应范围的边缘。我把这个称为“边缘效应”。那进一步深挖,电机转子的惯量跟这个PID参数是怎么发生联系的呢?我们知道,直观上来讲,电机转子惯量越小,电机越细长;惯量越大,电机越扁粗。在额定功率相同、极对数相同、转子惯量不同的电机在输出相同力矩的情况下,转子惯量大的电机,绕组电流越小(由简单的理论力学和电磁学知识即可理解)。然后,在结合第二篇文章,电流环参数在三环参数里面影响是占主导位置的。绕组电流的减小,减弱了电流环对整个三环的影响。那么,现在应该明白“惯量匹配”是怎么回事了吧?
另外,关于抱闸惯量应该记在电机转子惯量里面还是记在外部等效负载惯量里面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参考文献:
1  伺服电机惯量问题,百度文库
2  应用人员与伺服产品之优秀功能的笑与泪,山龙科技
3  李杰,伺服系统惯量辨识及谐振抑制方法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用伺服电机,不带减速机,要做一个旋转角度精确到0.002度的装置,能否实现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惯量匹配”不会有很多不同观点,那是因为没搞明白。所谓“惯量匹配”是为了解决柔性传递,并不是电机选型的“私有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球在这方面不错

看大侠机器的尺寸,同时插件数量应该在4个左右吧,和JUKI的差不多,应该还有一部分展会上没推出来
环球我也是进这公司了才知道的,还有东莞的新泽谷,

网友(点评):
我也是才入行,都不懂这个,道 听途说,就整这么个玩意。以前做激光切割机。

网友A:
环球在这方面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去年来深圳,来现在这公司打杂学习的,小公司

大侠都自己当老板了,还要调戏我等

网友A: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发我邮箱 632180281@qq.com ,这么多威望我要签到半个月

网友(点评):
标准分享网上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大侠插件机研发咋样了

网友(点评):
展会上围观者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插件机研发咋样了

展会效果不错。很多国外客户很感兴趣。

网友(点评):
大侠啊,这楼歪的!

网友(点评):
是有点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会效果不错。很多国外客户很感兴趣。

是异性件的?插几个元件的,,我们公司现在也在搞这个,异性件的,现在正在样机组装,

网友(点评):
你是什么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展会效果不错。很多国外客户很感兴趣。

大侠速度好快啊,去年年底看你回复,在开发,现在就上展会了

网友(点评):
一个人设计,再加一个钳工兼电气,采购,两个软件,一个视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侠速度好快啊,去年年底看你回复,在开发,现在就上展会了

我是去年来深圳,来现在这公司打杂学习的,小公司

网友(点评):
什么公司吗,说不定我知道。还招不招人吗,也许我也可以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速度好快啊,去年年底看你回复,在开发,现在就上展会了

插件机我们主设计一个,老板自己负责电器控制系统设计,视觉,电机控制这方面蛮厉害,在环球做过,然后软件方面两个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会效果不错。很多国外客户很感兴趣。

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能否发我一个,我也在选电机呢190768409@qq.com

网友(点评):
标准分享网上找,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考虑做机器人这块,先来学习一下,有想法的大侠可以跟我联系啊